手机维修入门

楼主(2016-12-13):
手机加点0毫安,不开机分析

加点0毫安。开机无反应

网友:
加电0亮安   那是没开机吧

网友:
一直想学修手机

网友:
这叫不触发,不上电故障。

网友A:
那你开始学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开始学习了吗。

不晓得聪明那里开始学!贴别是焊工

网友B:
不晓得聪明那里开始学!贴别是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聪明那里开始学!贴别是焊工

请不要随意复制楼上的评论来发表,视为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聪明那里开始学!贴别是焊工

先从小电容电阻开始。

网友:
你这是自己听课画的吧不错哦加油

网友:
刚开始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对新手学习有帮助,上面的资料

网友:
芯片植锡实在难搞,目前为止还没成功过,练得都没信心了

网友(2017-01-19):
虽然我也是新手不过还是要说一句基础很重要,打好了以后路会很好走。

网友:
这资料应是安卓机上有吧,有参考用

网友:
会不会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
有下载资料的亲们来个截图

网友:
查开机 电路吧

网友C:
给个截图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截图看看什么内容

这就是里面的截图

网友:
先查开机信号和待机电压

网友:
看什么机型,小六加点无跳变

网友:
我是新手 我要学习

网友D:
不开机维修 思路

网友(2017-02-20):
初学,谢谢楼主共享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维修 思路

你的是什么手机不开机,说明白一点,要不怎么帮你呢?你说是不是

网友:
拆过米3手机来修,结果把壳拆坏了,这真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