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SA VDD2.5 CPU_VTT

楼主(2016-12-13):
VCCSA VDDA2.5这两个电压是干嘛的啊?大神们能说说吗? 我一直不懂。VCCSA和CPU_VTT又有什么关系?CPU供电指的是VCCSA还是CPU_VTT?VDDA2.5就是AMD的CPU电压吗?
cpu

网友:
这个问题 论坛有很多的维修案例里面 都有指出的 多看看贴子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有点糊涂,后来买了本(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里面都有

网友:
VDDA2.5,这是个AMD平台上CPU特有的一个供电。VCCSA,我称之为系统代理供电,常见于Intel的1155平台上面,也是用于CPU。你别管他们是干嘛用的,你只要知道,CPU肯定需要,偏低不跑码不工作,偏高易烧U。

网友:
这两个如果电压是一定不会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