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硬盘录像机 适配器 无输出

楼主(2016-12-13):
客户说烧掉了
卖个新的 显示器 12v 4A 的适配器 给客户那走了

PCB 严重烧焦

保险炸裂 大电容鼓包

220v 输入端 短路

两只整流桥击穿

保险 T2.5A

大电容 外壳塑料铭牌 烧焦

网友:
烧的挺严重

网友A:
是的 烧的很严重 弄下看看

网友B:
板烧成那样了,已碳化别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烧的很严重 弄下看看

能修好吗 看大师的功力了

网友D:
我最爱修电源的前级,太简单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最爱修电源的前级,太简单了了!

我对保护的电源最感兴趣

网友F:
PCB板已经碳化,搞不好开关管也坏了,不值得修了,没稳定性

网友E:
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击穿烧毁,有可能是通电的一瞬间,因为如果是在通电的情况下的话只会烧保险,后面的整流桥不会烧

网友G:
大家一起看尸体·········

网友H:
一般整流桥烧了,其中保险和大电容坏了,但开关管和电源IC也可能坏掉

网友I:
关键是线路板给烧焦了,碳化了,绝缘性变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的 烧的很严重 弄下看看

那个6脚芯片叫什么名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击穿烧毁,有可能是通电的一瞬间,因为如果是在通电的情况下的话只会烧保险,后 ...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先坏。然后由于电流过大而击穿整流桥,再烧坏保险,上次遇到一个12伏3安的,也是线路板都烧焦了,但还能正常工作。然后串联200瓦的灯泡,电源空载时灯泡就发白了,想想电流有多大?换上电容以后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板烧成那样了,已碳化别修了.

楼主能把这个电源给修好,估计他那个工控机电源也能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击穿烧毁,有可能是通电的一瞬间,因为如果是在通电的情况下的话只会烧保险,后 ...

电容先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烧成那样了,已碳化别修了.

这个 线路简单点 找根跳线 补下 应该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吗 看大师的功力了

按也是新手 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爱修电源的前级,太简单了了!

这是适配器 初级简单点
要是好ATX电源 要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对保护的电源最感兴趣

保护 比较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B板已经碳化,搞不好开关管也坏了,不值得修了,没稳定性

没事 练练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击穿烧毁,有可能是通电的一瞬间,因为如果是在通电的情况下的话只会烧保险,后 ...

一般是后级严重短路 外部电压过高 电流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家一起看尸体·········

练练手的 修不好 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整流桥烧了,其中保险和大电容坏了,但开关管和电源IC也可能坏掉

是的 还得确定下 要是都环了 就不值得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线路板给烧焦了,碳化了,绝缘性变差了。

两段铜箔线路 可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6脚芯片叫什么名字?

太小了 清理下 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先坏。然后由于电流过大而击穿整流桥,再烧坏保险,上次遇到一个12伏3安的,也是线 ...

估计是 大电流 或者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把这个电源给修好,估计他那个工控机电源也能够修好了

这个线路简单  那个电源 线路不好弄

网友:
是的 电容爆掉 了

网友J:
“两只整流桥击穿”
是其中两个二极管穿了
还是四个全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只整流桥击穿”
是其中两个二极管穿了
还是四个全穿了

写错了 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测试MOS管 正常

两只整流管IN4007 测试击穿

网友K:
你用什么把电路放大这么清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用什么把电路放大这么清晰呀

就是 手机拍照 然后 放大的

网友E:
保护其实就是那几个路数,现在芯片已经做的很好了,直接对电压或电流取样然后和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保护,一路一路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其实就是那几个路数,现在芯片已经做的很好了,直接对电压或电流取样然后和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 ...

一路一路 耗时 费事 技术要求高

网友A:
测试电流检测电阻正常

测试变压器 主绕组 和 负绕组 正常

检测初级部分 二极管 电阻 正常

洗板水 清理烧的部分 焊盘掉了 一点

网友:
打后级输出对地阻值正常

输出整流管 SB5100

网友K:
什么手机拍得这么清晰,我的VIVO X7,都拍不出这么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什么手机拍得这么清晰,我的VIVO X7,都拍不出这么高

同问,是不是苹果手机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最爱修电源的前级,太简单了了!

支持,前级相对好修一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按也是新手 试试看呢

这对楼主小菜也.............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支持,前级相对好修一些............

前级一般都比较好修,但坏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手机拍得这么清晰,我的VIVO X7,都拍不出这么高

联想乐檬K3 低配版 号称800万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问,是不是苹果手机啊?

不是苹果手机 以前是苹果的厉害现在 安卓 三星 小米 一加3 都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支持,前级相对好修一些............

有主动的PFC的 前级就复杂 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对楼主小菜也.............

水平不行啊 还得继续向高手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前级一般都比较好修,但坏的最多

初级 是高压侧 所以坏的多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初级 是高压侧 所以坏的多吧

是的,整流二极管,开关管,限流电阻,电源芯片等,后级一般只坏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的,整流二极管,开关管,限流电阻,电源芯片等,后级一般只坏电容,

不能说只坏电容啊 都有 可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只坏电容啊 都有 可能啊

后级一般都没多少元件,431一般也很少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后级一般都没多少元件,431一般也很少坏,

后级整流管 一般有可能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后级整流管 一般有可能坏

现在好多电源的功率都虚标,后级的整流二极管“超载”的可能XD比较小,坏的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好多电源的功率都虚标,后级的整流二极管“超载”的可能XD比较小,坏的也少。

功率确实 虚标见的多

网友N:
检查显存 旁边电容  靠近风扇 位置 修过 两台大华的 都是 显存电压短路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检查显存 旁边电容  靠近风扇 位置 修过 两台大华的 都是 显存电压短路  1.2v

显存 旁边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流检测电阻正常

少用洗版水,有毒,建议用酒精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初级 是高压侧 所以坏的多吧

初级电压高,相对容易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后级整流管 一般有可能坏

后级整流管损坏也很常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练练手的 修不好 就报废了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支持,前级相对好修一些............

前级是好修点,只要知道关键检测点,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和查询,明白工作原理,

不像后级低压电路还设计有保护电路,搞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后级整流管损坏也很常见..........

除非小牛拉大车了,我接触到的还没见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级是好修点,只要知道关键检测点,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和查询,明白工作原理,

不像后级低压电路还设计 ...

支持,学习了......

网友O:
看烧糊样子应该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少用洗版水,有毒,建议用酒精

酒精 得用无水的 医用酒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初级电压高,相对容易坏..........

好的电源 用料 设计好点 可能少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后级整流管损坏也很常见..........

看来 也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级是好修点,只要知道关键检测点,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和查询,明白工作原理,

不像后级低压电路还设计 ...

多谢指点 高手的见解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非小牛拉大车了,我接触到的还没见坏的

这个 很多坏的 只是没遇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烧糊样子应该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

这个 有可能是瞬间的高压 大电流 冲击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酒精 得用无水的 医用酒精吗

应该是的吧,反正不要用洗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修好了吗?.....

220v 输入线 焊点 焊盘铜箔掉了
用堆锡 线路

大电容用400v 22更换

加装471 TVR 压敏电阻

串灯泡 灯泡一闪就灭

保险用T2A 代换 没有T2.5

加电测试 12v 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的吧,反正不要用洗版水

洗板水 按也是用的少点 看来下次得高点酒精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段铜箔线路 可能不行了

就用飞线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支持,前级相对好修一些............

前级简单但危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看烧糊样子应该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

电容损坏后,又张时间工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酒精 得用无水的 医用酒精吗

应该是无水的,不能用医用的......

网友M:
碰到过多例..........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前级简单但危险。

仔细加串灯大法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仔细加串灯大法没问题...........

必须仔细,手不要碰触两极

网友:
感觉飞线很细的 估计得用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级简单但危险。

是的 毕竟有高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容损坏后,又张时间工作。

电容坏后 应该会出问题的 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无水的,不能用医用的......

哦 原来现在都改 用酒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碰到过多例..........

看来也是 经验丰富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仔细加串灯大法没问题...........

串灯大法 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必须仔细,手不要碰触两极

同意啊 仔细还得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原来现在都改 用酒精了

不是这样的,这要看条件和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