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M 四核2940 解决亮机很慢的问题

楼主(2016-12-13):
华硕X552M  四核机器,8M的bios(W25Q64FW),1.8V芯片,有的些bios开机要很久才亮机,这个是原机本分,秒亮机,已测试正常使用。附上外部照片,内部忘记拍照了。

X552M解决亮机慢(1.8V,8M)bios.rar

网友:
你应该是把bios修改了吧?修改了me固件

网友:
怎么作弊了...........

网友A:
现在新的bios太烦躁了,刷了就容易很长时间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bios太烦躁了,刷了就容易很长时间才亮机

现在需要掌握一种技能就是修改bios可以解决这个苦恼

网友:
BIOS合成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你也会bios合成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也会bios合成这个技术

你好版主,上次我遇到一个问题,一个本本也是很久才亮屏,后来我把硬盘拿下来装了一个系统屏不亮了,外接屏亮的,但是驱动打好后,进系统一会又重新启动,我又重新装一个W7的,导GHO的时候都正常外接亮,后来直接就不亮了,不知道是他显卡问题还是主板,还是和此贴说的BIOS有关系,希望你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7-02-18):
我这就是很长时间才亮,。而且大多数时候不能重启,

网友(2017-08-03):
  来点  联想 三星的就好了   DELL 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