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屏正常,驱动板坏了,换上三星的驱动板,刷程序后能用吗?

楼主(2016-12-13):
19屏正常,驱动板坏了,换上三星的驱动板,刷程序后能用吗?

回收的一个19屏是正常的,就是没板,找个三星的坏屏,拆开上上去,刷了可多程序不行,高手请指点为什么?

应该刷19LCD能用的屏就可以用吧?

tms190wx1-05tb

网友:
大神帮帮我

网友A:
就看你这是什么板子了,,你有对应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这是什么板子了,,你有对应程序吗

板子好像是三星显示器上面的,对应程序网上找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用,只要不是屏端接口不是特殊的,就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C:
这个难就难在找匹配的程序来刷了        改个通用的驱动板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D:
LCD三星驱动板应该不挑屏,只要是屏对就可以,,如19宽屏对应的是宽屏驱动板,19正屏对正屏板;就怕正屏板去配宽屏或宽屏板去配正屏,另外,LVDS接口必须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用,只要不是屏端接口不是特殊的,就可以直接代换

可能性很大,但不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就难在找匹配的程序来刷了        改个通用的驱动板上去不就行了

我改个试试,这个板扔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三星驱动板应该不挑屏,只要是屏对就可以,,如19宽屏对应的是宽屏驱动板,19正屏对正屏板;就怕正屏板去 ...

我刷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改个试试,这个板扔了可惜

这个板留 着以后碰到一样的机器坏得  换上去也可以啊 慢慢等呗

网友:
改块通用驱动板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是正常的话,你刷程序干什么?分辨率相同的屏,接上就能用。

网友:
不会驱动板也换了吧

网友:
也能改,就是程序不好找,还不如找个通用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