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跑C5不断电

楼主(2016-12-13):
一块华硕M5A78L-M LX跑C5不断电,拔了内存一样跑C5,蜂鸣器也不叫,测内存供电正常,SMBDATA和SMBCLK两个信号不正常,电压只有0.6V,根据点信图,这两个信号到了好几个地方,供电来源是南桥顶部一组102排阻上拉,测排阻另一端有3.3V,与内存连接的那一边电压不对。把这个102排阻换掉就跑码正常。

网友A:
这个故障遇到过 但是我那换完排阻不行

网友:
是桥的问题 换完还不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遇到过 但是我那换完排阻不行

可能是时钟芯片故障

网友:
这里102排阻推测是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时钟芯片故障

时钟也断开 排除过

网友:
这个干完不行就要干 UP6262了,然后就是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也断开 排除过

断线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又是华硕排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   以经不是稀奇事了   除了排阻 坏  就是排阻 坏

网友:
虽说是常见故障,但有图有真相,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有点位真是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华硕的排阻,华硕的五角芯片,这都是华硕的坏的通病。。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坏的遇到好多

网友:
又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一般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822上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822上拉的啊
这个要厂家设计一般是在内存槽或南桥旁边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