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待机0.02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6-12-13):
宏基E1-471G 待机0.02不触发 听说要0.01才能触发

EC 南桥待机供电正常   EC的LID  ACIN 时钟 复位 正常  NBSWON#  跳变正常 开关没问题  S5_ON有2.6V  DNBSWON#没跳变
换了南桥  EC BIOS刷了 南桥RTC部分也是正常

和此贴故障一样  可惜楼主没公布答案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687627

网友A:
时序上出错,不应该先动PCH.
EC的待机没完成,刷BIOS,查BIOS的通断.待机供电的固态不妨先换了再说.

网友B:
3V 5V待机是否正常。待机0.02有些高,打值bios 1256脚。 RSMRST#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一触发就掉电还没搞定呢,看来这机器问题多

网友D:
应该还是在RTC上多查查

网友E:
应该 是S5状态了看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1M的电阻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上出错,不应该先动PCH.
EC的待机没完成,刷BIOS,查BIOS的通断.待机供电的固态不妨先换了再说.

BIOS供电 通断 刷了好几个 官网分离都搞了才动的EC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待机是否正常。待机0.02有些高,打值bios 1256脚。 RSMRST#

待机正常 BIOS打值正常 RSMRST#和EC到南桥的跳变没有

网友:
不触发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干桥
还是差条件
另外这个IO有没有程序
我觉得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论坛的下的用不了 你可以去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一触发就掉电还没搞定呢,看来这机器问题多

这机器不触发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在RTC上多查查

RTC查好多次  感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 是S5状态了看一下

S5那一段查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F:
DNBSWON#没跳变 如果触发信号进IO正常 出IO不正常
那明显还是IO这边的问题  这换IO也不会干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DNBSWON#没跳变 如果触发信号进IO正常 出IO不正常
那明显还是IO这边的问题  这换IO也不会干桥啊

IO换了2个一个新的一个拆机的  才搞南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IO换了2个一个新的一个拆机的  才搞南桥的

这个IO有没有程序?  另外 测一下 BIOS的8脚待机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说明BIOS参与触发
盲目的去干桥 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E1471待机电流很小,0.02A估计待机没成功,所以不触发。我上次修个RTC问题,也是这样的电流,不触发

网友H:
我也有台这个主板 问题也一样  0.02不触发 最后没修好  换板了   我给楼主个建议  查下深度休眠    还有这机器正常待机应该下载0.002左右 很小的  插电没有S5电  要是有的话 就不对      (我当时也是换了2个EC 在换的桥  都不行  rtc也都正常  唯独吧 深度休眠忘了 )

网友:
这款机器 双BIOS 不太好测EC读BIOS的动作    我修过一台鸿基的 集成CPU的机器   开始问题不触发 3v 5v已经出来了  后来修好了  才发现  插电瞬间 3v 5v出来  然后 EC读BIOS  关闭3V 5V输出    (471 当时 我没测的到EC读BIOS的动作 以为EC有问题  换的EC  还换了2个  错误走下去   换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台这个主板 问题也一样  0.02不触发 最后没修好  换板了   我给楼主个建议  查下深度休眠    还有这 ...

深度休眠在哪里 ?、
我也是换EC 桥 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深度休眠在哪里 ?、
我也是换EC 桥 没好

休眠信号 LID  正常情况下3.3V  如果是低电平是无法触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休眠信号 LID  正常情况下3.3V  如果是低电平是无法触发的

这个休眠开关测过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休眠开关测过好的

反过来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已经是触发状态?
因为这个机子待机比较低 0。02不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已经触发了?
往后查查看吧 说不定已经触发了 但是你还在按照不触发在修

网友:
DSWVRMEN  深度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休眠开关测过好的

你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210-1-1.html

网友:
对应的VCCDSW3_3  深度休眠给桥供电的 比S5的电还优先   不知道有没有采用 还是跟S5和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过来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已经是触发状态?
因为这个机子待机比较低 0。02不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已经触发 ...

我也当成触发来修过  也无果

网友I:
感觉S5那一段应该再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S5那一段应该再查一下

修几天了 头痛  放弃了

网友J:
0.002有小短了啊。0.001就正常?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0.002有小短了啊。0.001就正常?不解

没修出来  头痛的机器

网友A:
传个OK的EC BIOS给你刷刷

网友K:
按流程来,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
真的是很难搞,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个OK的EC BIOS给你刷刷

谢谢  辛苦了  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按流程来,电路图,点位图

修到没头绪啊

网友:
不要想一下就修好,我修了一会就想睡,睡了找资料再修

网友A:
你好好按顺序查查EC供电,时钟内置,复位,BIOS,ACIN
待机3/5V通电有并存在.
S5_ON在没按下开关前没,按下开关打开S5的供电完成PCH的待机,EC发出PCH_RSMRST#延时发出DNBSWON#
通电正常电流在0.009-0.01左右.

网友:
看看待机35v,,没有的话测下对地阻值,应该是好几百的,,如果没通电有好几百,,通电就几十的,,直接换掉后面的固态滤波,,,

网友:
不知道了,按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宏碁3 5V电容出问题的多

网友:
tôi cũng bị nhử vậy giúp với

网友L:
你这个是不是BIOS附近还有内存供电附近进水的我修到过类似的哦,就是bios芯片旁边腐蚀了掉了电阻,补上待机0.2,参照图纸,发现多装了个电阻画蛇添足了导致的0.02不触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感觉有微短路

网友:
3v 5v滤波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 没问题

网友:
但是没找出来是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是不是BIOS附近还有内存供电附近进水的我修到过类似的哦,就是bios芯片旁边腐蚀了掉了电阻,补上 ...

BIOS周边电阻我都用图纸排查过没缺件 没有变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按顺序查查EC供电,时钟内置,复位,BIOS,ACIN
待机3/5V通电有并存在.
S5_ON在没按下开关前没,按下开 ...

看来我得按触发后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周边电阻我都用图纸排查过没缺件 没有变值的

我要提醒的是改装的一定要装,不该装的装了会导致出现别的问题懂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得按触发后来修

修好后说一声  涨涨经验

网友M:
正常待机是0.00,,,,,我这机子冷了后就正常,,开了机就不正常和你现象一样,,怀疑待机芯片有问题,不正常的时候待机芯片旁边的电阻阻值在跳,正常的时候待机芯片旁边的阻值不跳

网友:
0.02或0.01属于自动上电了,

网友:
正常0.00,,,按开机键才开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正常待机是0.00,,,,,我这机子冷了后就正常,,开了机就不正常和你现象一样,,怀疑待机芯片有问题,不 ...

不好修  471G 472G都不好修

网友:
EC的待机没完成,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修  471G 472G都不好修

我又找到一个故障了,,我现在冷机了1晚上,随便怎么开机都正常,,公共点的电压都只有18.9V,我把恒流源调到19.7V,公共点也是18.9V,,,,在不正常的时候0.02的时候,你恒流源多少V ,公共点就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IO有没有程序?  另外 测一下 BIOS的8脚待机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说明BIOS参与触发
盲目的去干桥 会把 ...

双BIOS的  3 7 8 脚有电压的  都测过 没招了才干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