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M-A273待机3V 变成5V了 换了待机 还是一样

楼主(2016-12-13):
求助NM-A273待机3V 变成5V了 换了待机 还是一样 奇怪的很最后发现3V 与5V 之间的阻值只有20欧 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  故障是屏幕不显示 能读U盘

网友:
这种的查3、5V隔离和转换电路,有的板子是3、5V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目前没有图纸,我也不知道装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这个二极管击穿就会3、5V短路状态。
最近修到几个映泰的主板,二极管击穿,5V、12V串一起,有的换了二极管就好了,有的还不行,估计其它元件有坏的,没料件替换,无法继续就丢了。
今天又修到一个映泰A57,也是一个二极管击穿,待机时12V灯会亮,换了之后一样无CPU电压出来,看了一下,没有料件,直接丢一边了。

网友:
串电路了!!

网友:
看看3   5V供电负载,最好断开.

网友:
看图纸   找出3V跟5V都相连的元件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图纸的,没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