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13):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x555ld进水不触发的机子,拆出主板,测试各供电都有,唯独没有开关3v。然后找了半天找到点位图,发现PWR_SW#连接的几个测试点,经过r3037没有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飞线连起来,按开机上电跑码,接屏亮机了,开心啊,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断线了?还是?

网友:
是电阻烧断了?还是+3VA断线了?

网友:
用点位修这种故障 找原件很效率

网友:
看点图好费劲,我都很少看点图,尽可能自己找找······

网友:
触发信号断线啊

网友A:
华硕的点位我都从没打开过

网友:
点位现在还用不好

网友:
进水断线了

网友:
一直看不明白点位图,只会看简单的线图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点位我都从没打开过

对啊,找了半天找到一个有用的点位图,之前还找到一个打不开的,那个人估计是发错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一般就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

网友:
我的没有进水,但是还是不触发,先下个点位图看看问题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修到捡钱的机子了。

网友:
恩 有点位图 可以搞搞 华硕的很难搞了

网友:
进水的说好修就好修 说不好修 就死

网友:
以前修过 没用点位图 也是开关没3.3    跑了 半天才修好

网友B:
楼主,你真幸福,有点位图可以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真幸福,有点位图可以对比

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啊,要是找不到我就打算放弃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断线了? 运气好啊

网友(2018-07-18):
进水的机子故障特麻烦,有时候修好了没多久又有别的问题出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