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I5三代机器,电流1.1不亮机 电压都正常,刷BIOS ,加焊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6-12-13):
(无正文)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关键波形测过了嘛

网友:
别动不动就是焊显卡,换显卡,也要查看看条件再说吧

网友:
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只有三班斧

网友:
楼主幸运  赞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没有人修好的吗?

网友:
换卡试下呢

网友:
BIOS版本对吗

网友:
换显卡 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所有的PG 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