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3543 待机0.18 不触发

楼主(2016-12-13):
(图片)

网友:
你不会查查工作条件啊,主供电有查信号啊

网友A:
待机高,芯片发烫,打打线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一颗试试!不贵!

网友:
待机0.18,偏高了.从51225 发烫入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高,芯片发烫,打打线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高,芯片发烫,打打线性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回错了。对地阻值也打过,挺正常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错了。对地阻值也打过,挺正常的啊

线性/PWM输出阻值正常,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PWM输出阻值正常,查芯片的条件

不好意思因为我对图纸也不是太会,就会看一点,你说的是哪几个信号呢

网友C:
3 13 8 18 脚的阻抗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 13 8 18 脚的阻抗正常不?

正常的,我用欧姆档档测量都有十几k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我用欧姆档档测量都有十几k朝上

二极管档测量有0.501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我用欧姆档档测量都有十几k朝上

那就把后级电压量测下  就是3.3 V 5V 转换出来的电压 找到转换管 量下阻值  仔细看下进水的位置   还有把3.3   5 V电压的上下管子 量下有没有问题 或者直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后级电压量测下  就是3.3 V 5V 转换出来的电压 找到转换管 量下阻值  仔细看下进水的位置   还有把 ...

我把三五伏电感拆了,上下管管子也拆了还是一样,待机还是 过高,应该就和后级没关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三五伏电感拆了,上下管管子也拆了还是一样,待机还是 过高,应该就和后级没关系了

那就是3脚和13脚后面通的零件有短路  有技术的话就试着断开一个脚先看看   或者耐着性子一个一个拆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3脚和13脚后面通的零件有短路  有技术的话就试着断开一个脚先看看   或者耐着性子一个一个拆 试试

还有你仔细观察过进水的位置没有  有没有断线 腐蚀的地方 电阻的阻值都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3脚和13脚后面通的零件有短路  有技术的话就试着断开一个脚先看看   或者耐着性子一个一个拆 试试

我把连的两个电容,pc4526,pc4524都拆了,也还一样,不过刚拆掉的时候待机掉到0.08,慢慢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仔细观察过进水的位置没有  有没有断线 腐蚀的地方 电阻的阻值都量下

进水的地方就一点点,我再仔细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周围的电阻我的测了,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