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指点下,A1502屏接口这个信号正常识别屏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压 ?

楼主(2016-12-13):
老鸟指点下,A1502屏接口这个信号正常识别屏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压 ?DP_INT_HPD

网友:
可以把电路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A:
是屏的第9 Pin, 测过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第9 Pin, 测过是3.3V

哦,这个去了CPU,是不是告诉CPU可以开启视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