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5v阻值低

楼主(2016-12-13):
一块技嘉板子 A55M-S2H 据客户说电源紫线5v和黄12v 两线短路咔嚓掉的

板子USB 5V阻值只有60殴(但有5V供电)不识别USB设备但是能亮机,目前没什么思路了

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板子USB 两数据脚阻值一样吗?不行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USB 两数据脚阻值一样吗?不行换桥.

正常的

网友:
你说 板子USB 5V有,带载时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B:
电压正常的话  阻 值就先忽略    看一下数据线中间有没有连接什么东西  还是直接通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的话  阻 值就先忽略    看一下数据线中间有没有连接什么东西  还是直接通桥的

板全小6脚烧毁,全换USB统统OK 。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全小6脚烧毁,全换USB统统OK 。

是换的USB接口旁边的小六脚对吧?全换了?

网友:
USB保护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换的USB接口旁边的小六脚对吧?全换了?

是的。现在全部USB恢复了

网友:
测试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