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自动关机,电量虚

楼主(2016-12-13):
iphone6 自动关机,电量虚,  看手机还有很多电,有时突然一下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开机提示没电,然后插上充电器又自动开机显示还有很多电,感觉电量很虚,调变很厉害,一般像这种情况换电池都可以好的,我换了还是不行,battery_swi阻值正常,这个应该怎么修,谁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是遇到过  不过是换电池好的   你搜一下论坛有相应的案例

网友:
再换电池吧

网友A:
先换电池试试。如果换电池不行就说明主板上有漏电

网友B:
电量虚换电池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量虚换电池应该就好了吧!

可是换了没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池试试。如果换电池不行就说明主板上有漏电

就算主板漏电,开机不会省下很多电量的,基本上都是消耗完的,感觉还是检测那边出问题,这种怎么跟关机门有关系呢,在换电池试试,说不准就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主板漏电,开机不会省下很多电量的,基本上都是消耗完的,感觉还是检测那边出问题,这种怎么跟关机门 ...

恩。我再订电池试试    ,

网友:
电池充电冲久一点

网友D:
查查U1700的工作,不行就换掉U1700

网友:
加表看电流

网友:
你圈的那个位置电压在2.5左右。看下C2579和R2511是不是好的,线路通道正常不,还是不行就换掉U14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U1700的工作,不行就换掉U1700

和U1700无关吧。

网友:
看电流没有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