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VP 掉电后不能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13):
版号及问题如题
维修过程:经量待机时5V有3V没有(这个是正常的)
因是为有时候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不能触发时3V只有2V左右。
更换待机芯片、BST电容无果。
最后原因是反馈电路中一个电阻接地不良造成的。
如下图。。图中电阻接地不良,也就是空焊了。
这个反馈电阻空焊就造成3V不稳定,从而出现掉电及不触发的现像。

网友:
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是通病么? 楼主是加焊好的?

网友:
这种电阻空焊还没有见过

网友:
反馈不正常引起的保护,不能触发时下管G极是不是持续5v

网友:
不会吧,你换芯片换成空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