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暗屏

楼主(2016-12-13):
今天接到一台X250暗屏。一开始是屏的主供电F7保险烧了。换了之后。暗屏解决。以为这就好了呢。。可是没一会客户又来说 。又暗屏了。晕了。拆机测量屏供电。背光开启。还有亮度调节电压都正常。而起这个暗屏一会好了。一会就出现暗屏了。。屏换过也一样。。大神们谁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给个思路啊。。现在没思路了。。。下面吧图纸发出来 大家看看

网友:
大家看看图纸。。版号是nm-a091

版号VIUX1 NM-A091.pdf

网友:
看显卡的性号出来没有

网友:
暗屏重点查下 EN PWM VIN等相关信号

网友:
有大神回答没啊,再等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烧保险的时候坏的比较严重,影响相关的元件,重点看背光开启信号是什么送过来的和送过来相关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