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A通病维修

楼主(2016-12-13):
机器型号K42J,版号K42JA 2.0。来机插电自动上电到0.58A不显示,按开关不能关机。拆机,测RTC电池电压正常,查EC各条件也都没什么问题,按键开关信号到 EC 125脚PWRSW#有跳变,EC也发出56脚 PM_PWRBTN#信号,然后电流关闭后即刻回到0.58A,过10几秒风扇就会狂转。没多想就换了HM55南桥,结果换完南桥后故障更糟糕,关机信号PM_PWRBTN#无复位了,一直都是3.3V高电平,任凭怎么按开关都没用。报价换南桥的,价钱还可以,只有慢慢查条件了。测PCIERST#无3.3V,再去测CPU供电,接着奇迹发生了----电流跳到1点多安,感觉是亮机的,而外接上显示器确实可以亮机。看到这里,大家估计会知道这机器什么故障了,K42J通病不再多说.      重点是这诡异的电脑,既然不能关机!!!以前修过的通病一般是不显示。
附上一张亮机图,记得换过南桥的必须BIOS解决风扇狂转。

网友A:
楼主到底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B:
纯属只赚分的帖子没什么看头。

网友:
CPU场管 不良》?  记得这个会引起掉电的把

网友C:
纯属只赚分的帖子没什么看头。楼主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D: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E:
我这今天遇到个K42J,故障奇怪:内置喇叭刚开机两个都响,隔上一会左边的就没有声音了,插上耳机后,耳机左右都有声,然后耳机拔了,内置喇叭左右也就又有声音了,但隔一两分钟就又没了。耳机插孔换了好几个了,声卡也换了,喇叭也换着试了,声卡旁边的那些耦合电容也换了,声卡驱动也下官网的装了,无解了,有谁解决过此类问题吗?

网友:
挺清醒的看完就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今天遇到个K42J,故障奇怪:内置喇叭刚开机两个都响,隔上一会左边的就没有声音了,插上耳机后,耳机左 ...

直接换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属只赚分的帖子没什么看头。

你懂的,发贴赚分太少了,现在都不怎么发帖。之所以发这个贴纯属个人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只赚分的帖子没什么看头。楼主是想表达什么呢?

纯属发帖记录一下而已。看不看得懂那是缘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今天遇到个K42J,故障奇怪:内置喇叭刚开机两个都响,隔上一会左边的就没有声音了,插上耳机后,耳机左 ...

接口类故障属小问题,查接口条件吧。考自己动手啦

网友F:
CPU供电问题吗   这个芯片坏的蛮多

网友G:
换HM55的桥还用多想吗 换完肯定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HM55的桥还用多想吗 换完肯定要刷BIOS

嗯,说得没错。是我多言了。所以我描述本维修案例保留部分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是什么通病啊?

K42J的通病论坛里大把的啦,自己搜搜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呢?

发帖子,分享很多细节,却得不到加分或只有可怜的几分,自然而然就不想发帖了。这帖子属个人记录一下,看懂是你的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问题吗   这个芯片坏的蛮多

是CPU供电问题,但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换桥重写bios改me,再刷bios解决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是什么通病啊?

发帖还不说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