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nm-a241 哪位大哥再修啊帮帮忙啊

楼主(2016-12-13):
那个大哥在修啊   帮帮忙 告诉小弟一下这两个芯片什么型号啊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  是忘记上图了吗

网友:
   哪位大哥再修啊 帮帮忙  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  是忘记上图了吗

    上图了啊     刚刚应该在编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明白  是忘记上图了吗

  现在可以看见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看见图了吗

嗯 可以看见图了  这个机器是联想的把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上次也修到过 进水短路  CPU供电芯片呗上家换了 我找死没有找到型号 也没有图纸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上次也修到过 进水短路  CPU供电芯片呗上家换了 我找死没有找到型号 也没有图纸就放弃了

待机芯片找到了  型号了  还有一个供电不知道什么型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7176-1-1.html

太他妈伤心了    要图纸没图纸   要芯片型号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他妈伤心了    要图纸没图纸   要芯片型号不知道

万能的淘宝  你去淘宝找这个板子  找高清的图片 放大了仔细看 也许有收获

网友:
我在修   但我现在在家  下图那芯片是RT8+++是可以用TPS51125代的

网友:
这板子没图,没点位,只能找看谁有这板子帮助你看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的淘宝  你去淘宝找这个板子  找高清的图片 放大了仔细看 也许有收获

    干过了   看不清楚啊

网友:
哪位在修啊   大哥帮帮忙

网友:
没有,前来顶个帖啊

网友:
第一张图上面那个芯片是:上面标的是13 2F第二排是F4U 第二张图片上那个芯片是:3H=2D第二排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