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代触屏失灵

楼主(2016-12-13):
苹果5代触屏失灵,有时候好像是屏幕给一个手按着一样,就是自动会点,然后锁屏后再开又能用一会。换过总成以后还是会,因为一直修笔记本手机这块没涉及,想问下各位师傅,搞难不难,我的意思是,如果不难,能不能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我自己修好它。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  建议你自己不要搞  手机的焊工要求很高的

网友B:
屏问题  先换屏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问题  先换屏再说

楼主应该已经换过总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  建议你自己不要搞  手机的焊工要求很高的

好吧,谢谢了。

网友:
这叫触屏乱点(固定乱点或不固定乱点),楼主可以代换屏和清洗触摸座子试试,顺便检查触摸座子之间有无短路现象,不行的话搞搞黑白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已经换过总成 ……

我的意思是再换一个或者座子问题,我没见过黑白触摸会乱跳的,只有不灵的

网友:
估计是副触摸芯片坏啦,手机手工要求很高的,多练习再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屏应该是 组装平吧

楼主已经换过屏试过啦。

网友:
你发的评论都是学习学习学习,再这样灌水账户难保!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如果不是屏问题 就是触摸座或者黑触摸问题

网友:
换屏幕试试

网友:
那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触摸ic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疯狂灌水!禁言7天作为警告,再刷分灌水,账户难保!

网友:
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都是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