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蓝白乱跳 不出信号

楼主(2016-12-13):
驱动板都换了 还是一样大神支招

网友A:
驱动板的供电正不正常啊   供电如果不正常   光换板也没用啊

网友B:
程序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C:
屏线正常吗 这个有显示无信号插入吗

网友D:
通用板点屏后,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搞不好就是屏坏了

网友E:
按键呢    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供电正不正常啊   供电如果不正常   光换板也没用啊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能出了问题。。。、

驱动板都换了 还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正常吗 这个有显示无信号插入吗

显示 就是红绿蓝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用板点屏后,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也没屏换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键呢    换了试试

一样  除了屏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用板点屏后,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除了屏没换 其他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都换了 还程序

你驱动板换了,也不一定程序就对

网友:
一般是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