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h6=dk,代用情况!RT8204C

楼主(2016-12-13):
如题,原型号是h6=dk,某宝卖的H6=BE H6=CC H6=BD H6=CE h6=bl,据卖家说,h6是型号,后面的是序列号,都通用!求大神证实~

网友:
这你都来水一发?
这是常识号码
比如H6=BE  找芯片的时候 只需要看H6=就可以了 后面是生产批号 不用管的

网友A:
VTT 电压哦,小伙 !1.05V的 PWM 我上次换过了,可以通用 H6=XX 的,这个芯片不便宜啊 3块钱一个, 我买了三个,加顺丰23 。。。成本老高了。。。。。。。。。。

网友:
=号后面的代码不用管只要前面的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后面两位是编号吧

网友:
H6=的这芯片都可以换,

网友:
来学习一下。。跟台式机主板的一样。看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 电压哦,小伙 !1.05V的 PWM 我上次换过了,可以通用 H6=XX 的,这个芯片不便宜啊 3块钱一个, 我买了 ...

确实是1.05vtt,不出,发了3个

网友:
rt好多型号都爱这么搞

网友:
H6是型号  别的不用管

网友:
H6=一样就行

网友:
前面一样就ok

网友:
还没代换过,表示长见识了

网友:
看前边的就行

网友:
比如H6=BE  找芯片的时候 只需要看H6=就可以了 后面是生产批号 不用管的

网友:
8204这个芯片没遇到过

网友:
联想y460就用这个芯片

网友:
只要前面的字母和数字一样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