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神版主板BIOS

楼主(2016-12-13):
今天收到台盈通H61战神版跟换电容  特意备份  BIOS   以备后用,  I/O型号及版号 图片 送上。。。

网友A:
大哥,明明是盈通的板子,你说是铭瑄的,我服了

网友B:
最后拍的那个IO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拍的那个IO是亮点。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明明是盈通的板子,你说是铭瑄的,我服了

眼神果然犀利   我都没注意到

网友:
楼主  盈通的板子  你认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眼神果然犀利   我都没注意到

我除了眼力好,理论和动手能力都不好,哎

网友B:
上传的BIOS资料,拍的那个是IO的图片,不知道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说的亮点就是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句容版主,发表下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传的BIOS资料,拍的那个是IO的图片,不知道楼主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说的亮点就是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 ...

楼主不是说了吗   IO的型号图片也送上   意思是表达这个板子的IO型是什么   好给以后修到这板子  无法确定IO型号的同行一个参考  不是吗  这都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除了眼力好,理论和动手能力都不好,哎

眼力好 也能解决一部分故障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了吗   IO的型号图片也送上   意思是表达这个板子的IO型是什么   好给以后修到这板子  无法确 ...

哦,是,看板子刷BIOS,没关注过IO,一般只看版本,还有BIOS型号。这明白版主和楼主的意思啦。不好意思

网友:
杂牌的少见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看板子刷BIOS,没关注过IO,一般只看版本,还有BIOS型号。这明白版主和楼主的意思啦。不好意思

抱歉   确实是打错名称啦  之前一个客户问我 铭瑄显卡 所以打错啦    是 盈通的H61主板     抱歉

网友:
  刚看啦下 貌似不能修改呀    。。   条件放射的就把这个 主板  打成铭瑄啦

网友:
各位兄弟们献丑啦  已经改过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