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plus开机漏电150毫安大家有见过吗?

楼主(2016-12-13):
把usb管摘了也一样,松香熏不出来,倒是在电源那里查到两路短路的,不过问了同行,那个是正常的,没什么维修思路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按开机键以后漏吗

网友:
开机一瞬间漏电

网友:
就是上电漏电咯。装回USB芯片,刷机试试,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装回USB芯片,刷机试试,判断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