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L6312检修流程

楼主(2016-12-13):
CPU无电压    求ISL6312检修流程。测29脚5V  BOOT脚无电压  EN0.8V  VID组合有高低电平。求解

网友:
PVCC有电压

网友:
en 太低了吧

网友:
en貌似要1V以上吧?!

网友:
估计芯片坏了     芯片有了主供电  BOOT脚就要有5V电压了

网友:
BOOT脚如果没有外部电力供应,那就是芯片自举提供,当然反馈的电容电阻得没问题。另外0.8的EN电压,是不是有点低?正常都是1V往上。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要不把EN直接抬高

网友:
好像EN一般设计在1V以上,你的好像低了点

网友:
BOOT没电压,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EN脚是应该是0.85以上对吗???

网友:
看看EN的来源查下

网友:
是应该0.85V以上吧

网友:
EN电压一般有1v以上吧,查下EN来源

网友:
重点查BOOT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