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70E3主板每次按开机键后要再按一下重启键才能显示

楼主(2016-12-13):
请问师兄弟们,我有一块映泰770E3的主板每次按开机键能开机,风扇也转,就是不显示,要按一重启就能跑码显示,每次开机都是一样非要按一下重启才能显示,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但是测量复位电压都是有的PCI的A15脚有3.3V,IDE的1脚也有3.3V啊。复位触发针脚开关也有3.3V。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B:
刷过了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瞬间开启电压不够的原因 。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瞬间开启电压不够的原因 。

EC 坏了,换掉 就好,,,,,,,,,,,,

网友:
那你直接把复位两脚短接呗,,我上次一个华硕就这样,,开机要点住复位针才能跑码,,不然就会卡代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图纸也没法研究,,我就直接拉线短接那两脚,,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