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主板电流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6-12-13):
接触手机以来第一次修亮手机
全板图片:

拿到主板目测了一遍发现显示接口有掉件:

看了下苹果点位图,发现掉了一个电感,没有多想,先打了下显示座的对地阻值,一下手第29脚阻值无穷大

正确的显示座的对地阻值是

接着把后面座子的阻值量了一遍都是正常的。跑29脚的线路,发现就是掉的电感引起的,补上电感阻值OK

接上屏幕开机,亮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不过苹果不用跑线吧   点位一看便知

网友:
好像是屏供电电感

网友:
小伙子不错,,第一次成了  ,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A:
捡了个大便宜啊。这个电感只要拆个其他板上的滤波电感都行吧?还是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B:
武宣 不带这样的  !让老徐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了个大便宜啊。这个电感只要拆个其他板上的滤波电感都行吧?还是参数必须一致?

滤波电感,保险作用吧,一般电感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武宣 不带这样的  !让老徐换板!

捡便宜,哈哈

网友C:
我是杨琨   虽然修亮了  但是你犯了个错误  下次记得把id遮住  虽然这是个有id的   要是无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杨琨   虽然修亮了  但是你犯了个错误  下次记得把id遮住  虽然这是个有id的   要是无id

好的。。,琨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琨总

么么哒  万年不上的号为你破例了  我要喝酸梅汤

网友:
也准备进入手机行业

网友:
像你学习啊 共同努力

网友:
武总威武哈哈!

网友:
小6 维修费还可以

网友:
为什么我就是没你那么牛呢,

网友:
有你这个帖,估计老徐要加料了

网友:
屏幕有背光么 楼主

网友:
来自: 辽宁葫芦岛
学习。。。高手维修

网友:
同样是蜂鸣档,怎么我测出无穷大是自然跳为1了,和你的不一样,万用表品牌不一样?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里大神真多

网友:
捡啦个大便宜啊,运气真好。楼主实地刚毕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