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每次都要拔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6-12-13):
最近修过好几台DELL 的机器,5547就是其中 的一台,

故障现象就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有的可以充电的,有的不能充电,但是是都只要把电池扣了,再装上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没有可以彻底解决的办法,而且有的机器回去使用几天又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呵呵,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A:
rtc电路有问题吧,查了么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是通病  我也有一个是拔电池就可以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EC的程序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  联想的 类似的情况的  4代机器  换桥好了

网友C:
那应该是静电保护吧

网友:
Bios刷过了,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

网友:
查了,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有问题吧,查了么

查了,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是通病  我也有一个是拔电池就可以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EC的程序问题

EC程序这个倒是有可能,不这个不好刷啊,程序在EC芯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静电保护吧

有可能,但是不能用一段时间就出现啊,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电池保护了,我这边倒是华硕的机器很多都是这种问题,但返修的很少

网友:
确实有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RTC电路有漏电现象

网友:
有没有搞好呀

网友:
刷BIOS,查RTC电路,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