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开机小电流

楼主(2016-12-13):
6SP 客户说看用着的时候突然黑了。接到机器后不开机,开机电流80左右跳一小下掉电重启,循环,测整机不明显短路,I2C阻值正常,
决定还电源IC  ,用烙铁烫下来后换了一个新的,开机电流50定,供电都正常,不联机(电源确定好的)
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上盖引起的,不装上该的情况下电流是0—80跳变?

网友B:
查下是不是总线问题

网友C:
顶贴,辛苦了 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上盖引起的,不装上该的情况下电流是0—80跳变?

上盖倒是鼓包了,但是这机器上盖的确爱鼓包,但是DDR的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是不是总线问题

I2C0-1-2的,阻值都对,上拉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贴,辛苦了 大家,,

谢谢顶贴啊

网友E:
80毫安可以联机啦,强行DFU模式联机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盖倒是鼓包了,但是这机器上盖的确爱鼓包,但是DDR的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

供电正常不一定就是好的,建议拆下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毫安可以联机啦,强行DFU模式联机试试。

嗯,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不一定就是好的,建议拆下重植

好的,我弄下

网友:
有结果啦,回复一下。。等待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