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12-13):
笔记本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已经换过南桥,还是这样,请各位师傅提出解决措施?

网友:
查下桥的SAT模块 相关条件

网友:
查具体型号,下图纸,跑线路啊,看线路的具体走向,总共连接了什么元件

你这水潜的够深的,8年发一贴

网友:
楼上 说的对  哈哈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嘛,usb供电有吗

网友:
换的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系统是好的吗。

网友:
查了图纸,USB接口中间两根针脚直接通南桥,万用表测USB供电脚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