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制pci假负载~有详细步骤

楼主(2016-12-13):
1、首先找一个pci板卡,风枪400度准备,下光卡上的所有东西,只留金手指部分
2、找个可以写字的东西例如纸胶
3、将其粘在卡上 注意要粘最少两层(一层太薄了)
4、随便找一张台机主板图纸,找到pci部分
5、将自己认为有用的供电和信号对应画在卡上粘着的纸上面(注意要和针脚对齐)
6、最后在上面贴上透明胶,当作膜用
7、完工
下面附图

网友:
大神们 求加分啊 让小弟下载点资料啊

网友:
这样以后测也不用查针脚了  容易插错也麻烦
大大的方便了不少

网友:
我看不见图啊

网友:
图挂了 怎么加分

网友A:
万用表不尖的容易捅坏槽子

网友B:
这样好,简单明了,呵呵,

网友C:
很不错的思维创意,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尖的容易捅坏槽子

我一般都用鳄鱼夹+网线测槽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简单明了,呵呵,

是的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思维创意,很强的动手能力

谢谢大神夸奖

网友:
大神可不敢当,我就是一纯粹的菜鸟,想学一直静不下心来,修什么都是先经验,后理论的

网友:
我能说我就量过PCIE的A15和B16?

网友:
只能说,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PCI假负载 不是有现成的吗

网友:
最好引出测试点,方便测电压.

网友:
有创意,不过现在的板PCI槽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

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也是小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