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AGF61主板CPU电路杂乱故障问题

楼主(2016-12-13):
借用个图

这板子拿到手的时候是cpu供电短路,点开关cpu风扇摇下就停,测量到有一组场管短路了,直接去掉了那一组,
就用留下的两组场管测试下,CPU供电不短路,可上U测试不跑马,有cpu供电,
出去了下等我回来再测试,发现点开机,又发现cpu风扇传了一会儿停了,无语,再用测试卡发现代码FF闪下就停,
这样我就直接从其它好的板子上把场管全部换了下,上级的场管的几个电容也一起换了,
可惜没有IC芯片,否者有就也换下,不管有没有坏,还是这样先来测试下吧,
测试了下没有短路了,再次上真U故障又来了,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上假负载cpu供电出来了,而上真U时CPU供电没有,无语,
这叫什么事,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纠结,没办法继续,去查下CPU IC开启条件吧,上假负载EN脚电压1.9V正常,cpu供电出来,
上真U时,EN脚电压0V,cpu不出供电,等于IC没有工作啊,悲催,上真U测量下IC,IC 12脚芯片供电正常,VID就不用管了都没有开启信号,不管它,
就去查EN脚,找来找去就不没这么找到相连的元件,就去找下电路或IC的PDF看下有没有相识的,碰下运气,可是什么都没有收获,
磐正这板子没有电路图,点位不知道有没有,想上真U来找下EN脚电压0V的故障,只能恳请老师们的帮助,这个RT8802A的EN路线的帮助。
跪谢那位老师帮助下
这板子是主芯片RT8802A和辅芯片BD-AH还是GH看不清,

补充内容 (2016-12-15 08:16):
现在的情况是我去掉连接电源管理芯片EN脚的个702mos管,上cpu电压1.1V,还是不跑马,再次测量发现PCIE槽有时钟没复位,EN脚连接是一个702mos后面跟着一个702mos管,后面mos的G极有3.27V导通拉低EN脚的mos,

补充内容 (2016-12-15 08:23):
cpu电压也有了,复位也有,【这样在上假负载时的情况】,上真U下管mos管就没有3.27V高电平,电压0V,使下管不导通,下管的D极和上管的G控制极连接,可上真U时下管mos没有得到3.27V电压不导通而是上管mos的G极不拉低

补充内容 (2016-12-15 08:31):
使上管mos的G极电压,插电源就有5V待机电压连接的是经过一个电阻(隔离)到上管mos的G极,不上电只插电源这个上管mos就是导通状态,它的D极经过两个电阻(保险限流0欧,10千欧),开机时D极电压1.92V到电源芯片EN脚

补充内容 (2016-12-15 08:34):
现在上真U就是下管mos的G控制极得不到3.27V电压,使下管mos不能拉低上管G控制极电压,可是就是找不到下管G控制极电压是这么来的,跑不出来,看了下好像进了桥,真是无语啊,没电路图真是麻烦。

网友A:
一般短路要把场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换掉,一般短路也是控制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短路要把场管和控制芯片一起换掉,一般短路也是控制芯片引起的

实在没有这芯片,只能先这样找找原因了,卖又好几天,实在不行废板上没有就不弄了。就是修的不自在,累,有时还越搞毛病越多,纠结。

网友:
除了CPU供电,其它供电也查一查

网友:
单桥的修完也用不住

网友B:
查vttpwrgd 有可能这一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vttpwrgd 有可能这一路有问题啊

楼主这个信号是什么含义?

网友C:
装U不岀供电的不好查,修过几个都是VTT电压导致

网友:
没有CPU供电很难修的出来,有图纸最好,祝你好运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学习。。。。。。。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D:
一般上管短路要把从芯片也换掉,主芯片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上管短路要把从芯片也换掉,主芯片加焊

没有备用啊,有就好了,一下全部换掉直接,可惜没有,找了几块废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U不岀供电的不好查,修过几个都是VTT电压导致

VTT电压0.96V,cpu没开始工作算正常。

网友:
先修修好吧,不行就当料板了,设备不全,修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