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搬板需要搬哪些东西

楼主(2016-12-13):
我有一台Iphone5坏了,套件是好的,刚好有个ID板,需要搬哪些东西,才能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
是只要基带,硬盘,还有个码片吗?

网友A:
三件套,基带CPU,码片,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件套,基带CPU,码片,硬盘。

本人小白,是找没ID的套件直接焊上就可以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小白,是找没ID的套件直接焊上就可以用了么?

把套件搬去有ID的亮机板即可。

网友:
我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小白,是找没ID的套件直接焊上就可以用了么?

先把把有ID的板子基带CPU,码片。硬盘拆啦。。。然后把无ID板子的基带CPU,码片,硬盘,拆出来焊到有ID的上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