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0t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14):
华硕M4A880t 开机掉电 开机瞬间 电压 度有了 看有的帖子硕 CPU座子边上的822坏了 。可是换了也不行 。板子 上CPU能跑马 。一下就掉电。
哪位大神 修过 ,指点下 怎么修 。
华硕

网友:
找个时序图 看着查一遍 估计就知道那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时序图啊 怎么办 谁有 发一个吧

网友:
跑码掉电 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掉电可能是虚焊,排阻,电容,电阻。很难查的。

网友:
华硕板子缺供电也会掉电,AMD特别要查vdda2.5v电压有没有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