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WIFI变灰,供电条件都正常?!

楼主(2016-12-14):
求解!iphone6 换屏使用段时间后WIFI变灰!检测WLAN_REG_ON,1.35V ,1.8V,4.2V,均正常!也换过WIFI 芯片和FL5201_RF电感,问题依旧??? 在 关于本机 WIFI地址 不详!蓝牙地址正常!连接电脑用爱思和iTools读取手机信息,又能识别到 WIFI地址 ????哪位知道问题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继续换,买新的

网友A:
还是WIFI芯片故障?

网友:
其他对地值OK吗

网友:
拆芯片打底脚阻 值     发阻 值  和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继续换吧

网友:
32脚时钟,14脚复位你漏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WIFI芯片故障?

你漏查时钟和复位啦。

网友:
32k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