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SP200打印机硒鼓墨盒的两根弹簧长度不一正常吗?

楼主(2016-12-14):
      第一次接触理光SP200打印机,硒鼓墨盒有漏粉情况,拆开查看一下。发现里面两根弹簧长度不一,或是之前其他人拆换过呢?长弹簧应该在齿轮多的一侧吧?

短弹簧是黑色的

感觉长弹簧不应该在这面吧

短弹簧

网友A:
请问楼主,那白色的盖子是加粉地方还是废粉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白色的盖子是加粉地方还是废粉口

白色的圆盖是加粉的地方,而长方形盖子是废粉口。

网友:
这鼓不是原装,或这鼓被修过

网友:
而两根弹簧长度不一是否正常呢,分别安装在哪一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