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3 VER:6.0 不跑码 无图纸维修方法 带板刷BIOS 100%好的

楼主(2016-12-14):
映泰A785G3VER:6.0 不跑码 无图纸维修方法
接到主机,开机不跑码。
拆出主板,裸机一样不跑码。好的,拿出万用表测电压,发现整机无电压输出(CPU、内存、总线、桥供电都没有出来)。
问题不大,按上电时序检修,顺滕摸瓜~此板可以修好。
可以开机,但不跑码,略去开机检测电路。
手上没有图纸,没关系。按时序分析整机不出电压,先查内存电压,梳理清楚,接下来就不难了。
万用表二极管档内存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再查内存管理芯片。5脚供电正常,1脚BOOT自举升压正常,7脚控制脚无电压。问题找到了,哈哈!
由于没有图纸,无法得知南桥是否发出SPL_S4。只能顺着
7脚反堆回去找信号了!
使用铜刷,先在PWR电路附近扫,没有。再扫南桥外围,也没有。80%可以判断开路了。
飞线维修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也是我的拿手本领。在南桥附近找了个大电容,上拉高电平即可。
(注意事项:不能盲目拉,必须为开机后继电压才可以,所以做了个小小的测量,断电查待机电压电容,然后开机检测非待机电容电压,此电容就是要飞线的电容,就飞这个电容端。包你不烧板,不掉电,稳定,安全。)
附刚修好维修照片,未做处理:
板刷BIOS 100%好的: 映泰A785G3 VER:6.0

网友:
附加:如果上拉高电平,故障依旧,可以堆断南桥没有出发SLP_S4信号,接下来就要查南桥条件了。碰好 我这板子就是断线,飞线成功修复!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有复位不跑吗尼 ,白跑一趟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找个图纸对着修的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很烦人的  还好只是断线了

网友A:
楼主根本不熟悉映泰这种方案。S3_STATE 和 PWRGD_PS同时高电平控制 ASIC8M_VDIMM_DUAL_EN  来开启 FP6321A来产生 +1.8V_SUS,映泰这里的通病基本就是 S3和PG 的 103 排阻,

网友A:
找不到排阻  你怎么不拆掉 Q53 呢?  还飞线呢?

网友:
这样跟直接拆7脚连的三极管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排阻  你怎么不拆掉 Q53 呢?  还飞线呢?

谢谢分享图纸,虽然图纸和板对不上,但是原理差不多。谢谢! 但是,要是Q53一直导通,就算飞线也一样拉低的,不能解决。此故障可以说是排阻坏了,由于没有图纸,铜刷也刷不出排阻,不知是断线铜刷刷不到,还是我自身问题,没刷到排阻呢。总之,谢谢你的分享,应该就是排阻的问题通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本不熟悉映泰这种方案。S3_STATE 和 PWRGD_PS同时高电平控制 ASIC8M_VDIMM_DUAL_EN  来开启 FP6321A ...

这个不需要2个高电平吧,一个高电平,三极管就拉低电压了啊

网友:
仅仅是断线,要是不出SLP_S3,那就没这么爽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跑骚打酱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2个高电平吧,一个高电平,三极管就拉低电压了啊

看帖挺细心的,确实有误,谢谢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本不熟悉映泰这种方案。S3_STATE 和 PWRGD_PS同时高电平控制 ASIC8M_VDIMM_DUAL_EN  来开启 FP6321A ...

看来LZ对映泰太了解了,一下就指出了关键点,多谢分享。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修,修好才好大道,支持楼主,没图纸情况去模清信号来源有时找半天也未必找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挺细心的,确实有误,谢谢更正

呵呵,EN基本都是这个原理,有些是直接12V分压

网友:
最快的速度 最省钱的修好就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