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铜管漏了能修复吗

楼主(2016-12-14):
我们经常散热管漏了的情况,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反正不是特仑苏,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散热,普通的几十块钱,有的机型一百多,如果能修复的话那会节省不少银子。
除了专业设备,谁有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换吧

网友:
咱们技术设备有限,还是换吧

网友:
这好像没人修哦

网友:
还是直接更换吧

网友:
不行吧,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真的修不了,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都是直接换  没人修

网友:
暂时还是没有见过有人修过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都搞不了的。。

网友:
这坏了一般不能修吧

网友:
这个没法修

网友:
漏了就把它堵上试试吧 可以点焊试试

网友:
可以借鉴以前补碗补锅的方法    等于研究成功了 分享给大家

网友:
冷却液有吗?大力钳来一个,或许可行!

网友:
冷却液好加,就看怎么补了,锉刀磨好要焊的位置再焊,功率小的不行

网友:
这个直接换了,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里面有液体?

网友:
修不了吧,有些铜管里面是些铝丝,有些是液体,修了效果也不台前。

网友:
这你都能修 那你就老牛逼了 里面充的是特殊气体 你有那本事就不会搞这行了

网友:
找修冰箱的人员试试!

网友:
我是换的,修不了

网友:
没法修的

网友:
直接换好了  还修什么

网友:
漏了的,这个遇到的真不多,,,

网友:
有条件的,买个光的热管,自己压

网友:
也许修下来 比换一个成本还高

遇见有问题的直接更换

网友A:
有。自己买铜管回来焊,要用低温焊锡,可行的,上个月有一台SONY就买不到散热器,上TB买了铜管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己买铜管回来焊,要用低温焊锡,可行的,上个月有一台SONY就买不到散热器,上TB买了铜管自己搞

实话讲,成品买得到的不要自己搞,很烦的,弯管压管,对位==不太好处理

网友:
散热这块,你修过估计效果也不如从前了。

网友B:
这个还是用换的吧,这东西不只是铜管,里面还有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用换的吧,这东西不只是铜管,里面还有东西呢

说到点子上了,没有填充的物质,风扇狂转CPU高温,但出风还是凉的。填充物质挺神奇的,咱不懂。有说是甲醇、氮……有的叫液体工质,有说干脆直接说氟利昂,反正掰断后空心管,什么都看不到。说是油的就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什么好修的,直接换吧

网友:
直接换省心

网友:
是铜的都能焊.水焊补一下就可以了.铜的铝的焊条不一样而已

网友:
里面是充气的,没设备拿什么搞

网友:
修是可以修,成本远远超过新买个

网友:
里面的什么东西

网友:
修不了,里面是导热的,,漏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研究过,自己根本就搞不了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修下来成本不更高 弄开过好几个 都是空心铜管 不知道里面充的什么东东

网友:
直接换的了,修不了

网友:
这个跟修复CNM有什么分别呢 直接换吧

网友:
还是不修的好,太费心,不够人工费的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复

网友:
可以,但要看热管里面的制冷的液体损失多少,如果都漏光了,即使补上也没什么效果。可以用铜焊修补,修空调他们对接铜管的那种,把铜丝融一点上去就行啦

网友:
我们直接换铜条

网友:
就算补好了 导热效果也会很差。。还是留点精力研究电路吧

网友:
坏了直接换根铜管!

网友:
里面是真空的吧

网友:
没修过,目前我还没有见过有修铜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