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hone6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12-14):
iPhone6 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篇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WIFI打不开

  客户反映故障为WIFI打不开,WIFI按钮是白色的。如图:

图1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维修过程】:

  首先测量了WIFI的三组供电:PP_VCC_MAIN、PP_WLAN_VDDIO_1V8、WLAN_VIN_1P35这三组供电都正常:

图2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接着测量WLAN_PCIE_PERST_L这个电压为0v,正常为1.8v。

图3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图4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由于这个电压只有与CPU相连,最后在最近点飞了一个1.8v电压过去,开机测试WIFI一切正常。如图:

图5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图6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图7 iPhone6 wifi打不开维修

  iPhone6手机相关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QQ:2867126052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临近康之宝(若家酒店正对面) 迅维快修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iphone7wifi打不开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186-1.html

网友:
复位断线  以经是通病了  看来这个是一修机了

网友:
原来6 也这么多通病

网友:
好好学习,多挣钱,只要电压就可以了吗。不一定要复位性号

网友A:
新人请教个问题,原理图我还看不太懂,WIFI模块的原理图上是有3组复位信号?一个是你说的,还有两组是P和N,假如我说的这两组也是复位信号,那也是有复位电压1.8V了,没有电压的话同样WIFI故障吗?

网友:
又是复位无电压,通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请教个问题,原理图我还看不太懂,WIFI模块的原理图上是有3组复位信号?一个是你说的,还有两组是P和N ...

那3个信号必须都要有 如果拆掉掉点的 必须要补!

网友:
棒棒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3个信号必须都要有 如果拆掉掉点的 必须要补!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复位的1.8v可以这样飞????

那个好像是1.8v供电,不是复位信号飞过去的,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看起来又被秒杀了

网友(2018-04-28):
这个技术  这个思路,可不是一般的牛哇

网友:
典型问题断线飞线,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继续加油!!!GO

网友:
                               又 是复位无电压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6代听多的呀,,,,我一般都是从CPU复位点飞过来

网友:
学习复位有问题 应该开不了机呀 学些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复位信号必须用复位信号来飞线,感情只要1.8V电压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