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 D2不能亮机

楼主(2016-12-14):
型号:CW65S05,客户反映在沟宝才买了几个月,奇怪是什么问题,导致新机不亮?

网友:
不触发查ec和桥待机条件,触发不亮看电压有没出齐,刷bios等

网友A:
战神的笔记本就是问题多,上次 修到 一个不显示的刷BIOS好了,但是显示CMOS报错,看了下论坛里面的帖子后果断放弃维修,直接更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战神的笔记本就是问题多,上次 修到 一个不显示的刷BIOS好了,但是显示CMOS报错,看了下论坛里面的帖子后果 ...

不是吧,更换主板?这个K650D好像很新的!

网友:
这种机子 很坑的

网友:
淘宝买的新机,是否新?
起码你得拆开检查有无修过,替换放电之类吧,测量数据也没提供

网友:
沟宝的东西都是沟,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战神本本来就有蛮多的问题   何况又是在某宝上买的

网友:
战神南桥坏的 特别多

网友:
具体拆开看看吧    前提是客户要在你这维修 2个月理论没有过保

网友(2017-08-18):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淘宝上买的,想保也麻烦

网友:
在质保吗?这种机器收不到钱吧。客户肯定想的不拆机,装装系统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