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不触发

楼主(2016-12-14):
原故障白屏,修了显卡就正常了。但是装机的时候出现问题,电池鼓包了,拆下来发现不触发,这个是不是不装电池就不能开机的?

网友:
在线等,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款你找个电池试下就知道了  我见过一款老的A1286没有电池不触发

网友:
是的,要检测电池电量可能才会触发的哦。。。

网友:
有些确实是要装了电池才触发

网友:
苹果有些没有电池居然还不开机。。。

网友:
老款的苹果不接电池是不开机的,楼主可以造一个电池电量低信号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
装电池才能开

网友:
15寸 85W以上机型要插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
苹果有些是触发需要电池 你的这个 可以再按回电池试试

网友:
需要电池才可以触发的

网友:
要原装电源。没有电池。

网友:
检测电池的,也可以短路检测电阻绕过做测试,不推荐长时间使用,检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