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不触发

楼主(2016-12-14):
机器型号:G40-70M
主板板号:ACLUA_NM-A273
机器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客户拿过机器描述之前有进水维修过,用了不到三天后又开不了机!因为不相信上家的技术,所以……打开机器拆至裸板,因为是之前进水的,也没有直接上电。目测全板除了动过BIOS芯片外,主板也挺干净不像是进水的主板。问客户才知道——写字台上面有水没有注意到,把电脑放上面了,水是从D壳进入的;当时也没有问题,用了好久才坏的。看来机器的故障不是进水造成的---接上开关板,上电待机电流0.016,按开关无反应!测主板3.3V5V均正常,ECIT8586E的74脚待机供电3.3V及14脚待机复位3.3V;来到开关板,测得开关是好的,但是电压不正常--0.49V, 即ON/OFFBTN#为0.49V追其来源 +3VA电压上拉,电阻R114的2脚3.3V正常,1脚0.49V,断电测电阻正常,焊锡饱满,看来问题出在ON/OFF,追ON/OFF 直连D15,拆掉D15后,ON/OFFBTN#电压恢复3.3V,可以正常上电了!!!但看图还有一个信号NOVO_BAT#,也到开关板上去了,装回D15测此信号电压也是0.49V不正常,测SW2即恢复开关也是好的,但边上有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拆下来后测得ON/OFF#,NOVO_BAT#都恢复至3.3V,用开关键及恢复键都可以正常开机!!维修结束!客户全程在边上,没有拍的维修照片!只留下上图中的那个坏件!看官记得加分!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坏那个是个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客人没说你收费太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客人没说你收费太贵吗

已经修过一次,还愿意修的,肯定不会说价格贵了,总比到售后换个主板价格便宜吧!

网友:
LID_SW#信号到开关板上面了,这个肯定是磁休眠开关喽!

网友:
霍尔元件

网友B:
这个东西叫霍尔元件 ,通过感应磁力改变电压电流大小,,会出现无法休眠,就是合上电子盖后无法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叫霍尔元件 ,通过感应磁力改变电压电流大小,,会出现无法休眠,就是合上电子盖后无法暗屏

我也想过是霍尔元件!可是找不到配件来更换!只要电脑正常可以使用就行!

网友:
理论扎实就不难,支持

网友(2017-08-21):
是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我 一直   以为那是  联想一键恢复呢

网友(2017-10-26):
休眠开关啊       看样子像是 哦

网友:
lid信号不会拉低ON/OFF,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外观上好修是LID元器件。。。。。。。

网友:
就是休眠按钮百度搜素一下就出来

网友(2019-08-16):
这个不触发案例分析的很到位  喜欢

网友:
g40-70 z50还有联想的机子遇到过几个都是这种三个角的问题

网友:
LID休眠开关。

网友(2020-04-11):
一键还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