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2k场效应管可以用n611代换么?

楼主(2016-12-14):
N611是什么管,没查到

网友:
看着像是场管

网友:
N沟道还是P沟道知道么 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吧    N管   P管   阻 值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吧    N管   P管   阻 值不一样的

如果都是n沟道,n611比7002k功率小能不能有问题,用在显卡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