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00 奇怪尖叫声

楼主(2016-12-14):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无待机 修好有待机之后发现触发只有0.22A 换EC后可以正常开机!

神仙的机器第一次见,开机在XP滚动条那几十秒 喇叭发出刺耳尖叫声(喇叭发出来),进入系统就立刻正常。拆了键盘外设也一样!一下蒙了不知什么下手!
解决了,把麦克风的线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
。。。  怎么个尖叫发  喇叭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不是喇叭问题,换了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A:
丢,吧麦克风的线拔掉就可以了,尼马坑爹呀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吧麦克风的线拔掉就可以了,尼马坑爹呀

倒,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吧麦克风的线拔掉就可以了,尼马坑爹呀

这个可以设置关闭的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麦克风异常造成喇叭杂音,有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