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IMAC21.5屏幕花屏逻辑板电路问题 VCOM VGL VGH HVDD 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16-12-14):
手上有两块这样的屏  现象一样   求助高手呀
量了电压
VCOM  5.7V
HVDD 6.9V
VCC_DP 3.2V
VGH   20V
VGL  -7.4V
TEST_VDD  13.8V

网友A:
不能沉呀     在线等高手出招

网友:
电压貌似都正常      电压都正常 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屏坏了,虽然电压正常,但有的电压并没有送到屏的下部

网友:
这怎么看都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电压正常   换主芯片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沉呀     在线等高手出招

电压正常,却没有正常的控制下半部分,估计屏够呛了。

网友:
看你们的评论  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开始的时候下半部分还能看的清一下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