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7TWIN无时钟和复位

楼主(2016-12-14):
   闲着没事,不经意间翻出一片主板,这是片搁了很久的七彩虹主板,因为没图纸等资料,丢在一边没人管。“卟!”一口气吹下扬起一阵灰尘,一翻清理,型号渐渐清晰P7twin  series2.2    背面贴纸C.P43 TWIN  V22         板子支持两种内存规格DDR2,DDR3。   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ma蛋!没有时钟和复位。时钟芯片RTM875T-531   台式机主板修的不多加上七彩虹没有图纸,就找了其他主板的图纸正好也用到这个时钟芯片,看来平时多收集图纸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习惯啊!  查条件,供电3.3V 有   14.318晶振有压差,18脚开启0V。

18脚没有电压,18脚是经过一个电阻来的,电阻另一头也是0V。经过跑线到了南桥,南桥82801JIB,应该是南桥收到两个PWROK好信号,这两个信号正常南桥才会发出时钟开启信号来开启时钟,IO 83627DHG-P 71脚2.77V,偏低。另外一个PWRGD信号来自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2脚实测电压1.1V,因为没有图纸,只好摘掉南桥跑线,根据其他同款南桥主板点位图终于跑通两个好信号的具体位置。接下来再焊上南桥,开机测这两个信号电压,原来南桥没有收到VRMPWRGD,这个信号在电源管理芯片旁边连接着一个三极管,测得0.46V,去掉三极管3.3V,那好直接换掉管子。哈哈!马儿欢快的跑起来!!!

网友:
PG信号引起无时钟。。修机有图纸就是幸福啊  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三极管击穿短路或上啦电阻变值也会导致

网友:
这里cpupg信号电压一般在1.2伏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不错不错,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找,直到发现问题所在,然后解决。

网友:
CPU的PG经过转换  送到桥   桥才发出时钟   桥没收到PG  认为供电不好  所以不发出时钟

网友:
时钟芯片的开启一般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经过开关三极管转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