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6850点不亮后又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2-14):
朋友的一张卡先是开机风扇狂转全板无供电,后查管理芯片EN脚0V,跑线到一个电阻一边0V一边5V,再查0V这段连一个电容和2个开关管,再量开关管控制极0.1V正常,这个时候心里有数了,下机打值EN脚对地短路直接换个电容后亮机, 上机后玩了半天没有问题给朋友拿去了,第2天朋友说又不亮了,拿来查了还是EN脚对地正常不短,上机后0V跑线查到其中一个三极管控制极0.7V就是它拉低了EN,
再查线路就没有了,后来看到论坛有拆掉这个的试了下另一个又拉低,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控制极通到哪的?

网友:
估计是1.8V电压产生之后 控制三极管产生核心电压

网友:
这个我没修过    显卡没有图纸  也是我不愿意修显卡的原因  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
哈哈哈看来你是刚刚学习修显卡的啦楼主第一天你应该早就干掉了何苦呢

网友:
显卡一般都是8层或者10层,甚至是12层PCB基板。你这个,真心要跑线,因为显卡基本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