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主板SNE-D525C-R6 V2.21有时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6-12-14):
无图无点位,给新手一个参考!此板有时不触发,此时测3VSB无电压,3VSB由5VSB转化,更换绿框内的RT8105后正常。

网友A:
RT8105 用来做  3V 5V转换 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105 用来做  3V 5V转换 少见啊。。。。。。。

哦,补充一下绿框内的RT8105是5VSB的PWM芯片。

网友:
8105用来 5转3   头一次见

网友:
基本秒杀啊

网友:
修过 RT9014  两个做 3V  5V 待机的呢   不奇怪。

网友:
还真是不走寻常路,RT8105做5VSB的供电芯片。

网友:
多谢   下次注意  可以直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