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三个喇叭都不响求解决

楼主(2016-12-14):
我测试的tda7379输入输出正常,两个5532正常求该如何排查问题
功放自带的插耳机口正常使用。

网友:
你是说耳机插口可以输出声音吧?那可能就是耳机插口接触不好了。

网友:
先检查下耳机插口是不是接触不好,再看下插口后面是否还有电路有问题,有些是直接通过插口切换输出,有的可能要用到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