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楼主(2016-12-14):
DELL 5470开机掉电,拔掉COMS电池就好,查上电池一又会掉电,求解

网友:
第一次掉电是正常的。。。没有保存BIOS 设置。。。

网友:
多谢分享,,,,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有可能桥的RTC模块损坏

网友:
查下和rtc相关的线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