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不显0.85a

楼主(2016-12-14):
今天遇见个机器开机不显 0.85a 量了一下不出CPU 电压条件满足 。。。。。。。。。。。。。。。。。

网友:
看看CPU 芯片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个机器 51123 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B460  470 常见CPU供电MOS管问题 查下

网友:
除了CPU电压仔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小电压不正常

网友:
铁壳管,,看着